[求助] 关于DC默认库的

楼主(2012-01-07):
在读入verilog代码之后,就可以用电路图表示出来
其中的标准单元使用的是GETCH库中的
但是通过get_libs可以看到DC中存在两个库
一个为GETCH库  一个为standard.sldb
不知后一个库有什么用
本人新手~~望指教~~

楼主:
我查过了,这个属于综合库,可综合的IP核,比如+号就可以综合成加法器,会在行波进位加法器、超前进位加法器以及进位保存加法器之间折中选择,面积和速度的折中。dw_foundation.sldb的性能比standard.sldb的性能要好,需要对应的license

网友:
symbol library, 是design analyzer启动图形化用的

如果是dc,不看gui,是不需要sdb的,

网友:
都是标准库了,gtech 是dc内部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