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G的几种结构

楼主(2012-01-07):
大家好,谁能介绍一下ICG主要有几种结构啊,也可给小弟附件个资料,谢谢各位了,

网友:
文档里有吧,就是pre和post 两种吧,

pre post主要是针对dft 来区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ICG从大类上分为PREICG和POSTICG,同时一般对应到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有对应的ICG

网友:
对,一种叫 CKN , 一直叫CKP , 分别对应于or,and + latch架构

网友:
嗯, 没错 ICG里的是OR还是AND决定gated clock是“正沿”还是“负沿”。

网友(2017-05-09):
那什么情况用PREICG,什么情况用POSTICG?
在做CTS时发现POSTICG被当作了LeafPin,看Lib后发现POSTICG的CK脚没有当作clock_gate PIN,这样设置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