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TAT电流的温度系数的问题

楼主(2012-01-07):
不知道对于ptat电流的温度系数有什么要求么?都知道,ptat电流是补偿升高时迁移率的下降,那他的温度系数是不是要和迁移率的温度系数相抵消呢,以获得恒定的gm?
一般ptat电流源中,两个pnp管的比例一般是1:8吗,可不可以更大?

网友:
对于lz这个问题还真没有仔细想过,一般都是定性的分析是对迁移率的补偿,从来没有定量过。不过对于PNP管的比例到不一定必须是1:8,只要版图上容易画,1:4或者1:15也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不同的比例,所得的温度系数不同,i=vt*ln(n)/R,温度系数会和n呈指数关系,不同的比值对温度系数应该影响比较大吧

楼主:
自己 顶一下

楼主(2013-10-27):
常用的比例是1:8,它对应的deta_Vbe就是54mV,1mV的mismatch就产生2%的误差,更大的比例虽然deta_Vbe更大但是,随着比值的上升面积大幅增加受热梯度和应力梯度的影响更严重,mismatch也会相应增加,面积开销大效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