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rria II GX FPGA ddr2控制器问题

楼主(2012-01-08):
使用ALTERA Arria II GX型号FPGA,在10.1下生成DDR2 controller with alt_memory_phy。读写的时候burst_size恒定为4,读写时序和说明上写的一致,仿真没问题,但上板测试后发现,正常读写一段时间后,local_ready信号会一直拉低,之前发出的读命令也没有返回数据。 之前怀疑是QUARTUS版本的问题,换成QUARTUS11.0后发现问题还是存在。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或者能给一些建议,多谢!

网友:
有碰到过,时序问题,你把控制电路的时钟反一个相试试!另外能说说你做的是什么项目吗?Arria II 我还没用过!

楼主:
找到原因了,抓信号发现在某一个时刻写操作时少写了一拍数据,导致DDR2控制器内部的CMD_FIFO出现FULL,做的项目是路由器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