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 课本P126页,有个等效模型疑问。初学,很多同学不懂。谢谢

楼主(2012-01-08):
P126页中上面第一段话,倒数第四行说,【任何流入M1的电流都将从M2流出,从而这两个晶体管的作用可以用一个电阻RXY=2ro1,2来表示】,这段话前半句是事实,但是这两个晶体管的作用为什么用电阻表示呢??晕啊,初学,总是很多问题不懂。 望走在前面的同仁多多指教,帮帮后来者。谢谢

网友:
首先你的M1和M2栅极是接差分小信号的,你画错了;
说说个人理解啊,因为是小信号分析,把ISS看成是开路的,所以流过MI和M2的电流必然相等嘛,而且电流大小由差分信号的大小来控制,MI和M2可以理解成可变电阻;作者的意思是X节点的电流必然流到Y节点,至于他路径的东西当然可以只看成是电阻了。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作者的意思是X节点的电流必然流到Y节点,至于他路径的东西当然可以只看成是电阻了。”前半句话我是能理解的,可是后半句仍然无法接受啊他为什么不把M1,M2用小信号电路模型表示,却单单用两者的小信号电阻加和表示。我自己的理解是,P点电位近似为零,那么M1,M2的小信号模型只剩下两个小信号电阻了,不知道对不对?可能自己还太菜,理解力达不到。叹!

网友:
假如两边分别加小信号电压V1和V2
因为电路两边是完全对称的,所以共模分量(v1+v2)/2施加在电路的两端是不产生电流的,作用为零
而这个电压对差模电压(V1-V2)/2来说,流过的电流刚好为 (v1-v2)/(4*ro),这个可以通过小信号来算出,
所以等效为2ro

网友(2015-12-16):
可以画出小信号模型分析。两管栅极接地,M1与M2中间P点电位引起的两管压控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正好抵消掉了,因此实际输出为r01与r02串联。水平很菜,错了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