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SOC中的总线AXI/AHB/APB

楼主(2012-01-08):
很多SOC系统中,同时有多种总线互联方式,比如AXI/APB并存,或者AHB/APB并存,甚至三者同时并存于同一个系统。
我的理解,在功能上,一个总线应该就够了,比如AXI肯定能够满足AHB和APB的应用需求。
所以,为什么在同一个系统中,只实现一种高级别的总线格式,这样既可以资源开销,有可能降低系统的复杂度。
特别对于大系统的FPGA验证,很难在一片FPGA中放下所有资源,而FPGA片间的连线资源很少。
因此,较为单一的总线结构可以减少模块与模块间的接口数量,更利于多FPGA的验证。
不知道这么理解是否正确?
请指教。

此致

网友:
这个应该是根据系统架构和成本来确定你到底到使用哪种BUS。
比如UART或SPI这样的低速device,只使用低功耗的APB就行了,当然也可以选择使用AXI,但是完全没有必要,这些device根本跑不了那么快。
另外,SOC很多IP都是重用的, 如果是AXI的系统,但有几个IP是AHB的,有时修改接口可能并不划算(时间,引用新的BUG等),这样只需要AXI2AHB Bridge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是这个道理

楼主:
回 vongy:
之所以有这个问题,
是目前在做一个很复杂的SOC架构设计。
FPGA目前无法放得下这么大的一个系统,因此需要从系统总线上切开两块,放到两个FPGA里验证。
但前一个架构版本里,一般的IP都“同时”具有两个总线接口:AXI/APB。
其中APB的互联就由100多根线,AXI又有500多根线,根本无法实现。
所以,我在考虑能不能把APB的接口Remove掉。
但不确定会不会因此导致AXI效率的大幅度降低,或者其他的难以预料的问题。

按照你的意思,我的理解是完全可以把APB接口Remove掉的?

网友:
不太理解您的意思,既然是从AXI总线上切开,直接把总线拉过去把IP挂到上面不行吗, 可能只需要在另一颗FPGA在多做一个Decoder. 除非是其它控制信号连接太多也没有办法放在一颗FPGA里。
另外,我不建议将APB拿掉,如果你有这么多IP,都拿掉还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对于APB的东西,应该全部都是挂在bridge上的,而bridge单独做为系统的slave,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线要连出来呢
我还没有搞过两颗FPGA这种项目,纯属个人理解,有了解决方案希望能共享啊

网友:
Lowpower啊,都用AXI总线,你的手机不就很快没电了么

网友:
系统里面  有响应快和慢的外设
为了不影响系统性能和执行效率    当然要把外围控制器  分成不同的总线协议来处理

网友:
synopsys有个软件,叫Certify,是专门针对多FPGA平台综合的,你可以了解下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互联线过少的问题,我自己没用过,只听过介绍。

网友(2012-02-18):
如果有UART, 挂在APB上,我都闲他工作慢了,
还挂在AXI上,我不吐血啊?!

网友:
都用AXI的话反而大了,并不是所有场合都需要最高级的bus。至于设计里有很多冗余的接口那就有点奇怪了。如果没有连接的话综合工具应该可以优化掉。

网友:
正在学习AXI,受教

网友:
当然你要把所有ip都挂到axi上肯定是可行的,纯技术上。
但是你要说服老板我这个i2c实现function部分用了50个dff,axi接口用了300个dff,你觉得老板会答应?
而且,你还要说服老板,因为axi要跑300MHz。所以我的I2C要跑300MHz,否者还要花费300个dff来做synchronization,老板就疯了。

如果出于划分fpga造成的问题,我的原则是用同一套bus,如axi的系统尽量不要跨fpga。因为axi本来就不是用来做芯片间连线的。如果实在放不下,在不改架构的前提下一种比较简单的做法是做一个axi转fifo的module,因为axi的信号实在是太多了,fifo可以做的比较简单一点,data+push、pop+full/empty这些就可以了,可以节省一些fpga的io。

网友:
高級的BUS比較浪費POWER

网友:
1、AXI总线的ARBITER和DECODER会导致单条AXI总线结构的资源会随着其总线上MASTER端口和SLAVE端口的增加成几何级增长。因此好得SOC架构中不应在带宽最高的AXI总线上放置低速SLAVE设备。
简言之,8x8的AXI总线综合后的资源要比4x4的大的多得多得多。
2、由于众多低速接口IP的带宽较低,因此大多都是AHB或APB接口。若将APB接口SLAVE放置在AXI接口上,需要增加协议转换桥,这又是增加了一定的多余资源。

网友(2012-06-08):
实战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
接口不同的速度造成的,在项目中经常见到多个bus共存的情形,需要考虑到performance以及power的权衡,以及开发难易度,现在很多IP都是直接买的VIP,通过不同的桥转换

网友(2019-01-08):
根据不同PPA的要求,选择不同的bus matrix,而不仅仅为了图简单只用AXI, AXI性能高,信号时序复杂,功耗大

网友(2024-08-13):
有这方面的书学习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