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I2C的问题,在官方文档中提到的仲裁时没有定义的情况

楼主(2012-01-08):
在一个i2c最新的英文文档下有这么一段描述:There is an undefined condition if the arbitration procedure is still in progress at the
moment when one master sends a repeated START or a STOP condition while the other
master is still sending data. In other words, the following combinations result in an
undefined condition:
• Master 1 sends a repeated START condition and master 2 sends a data bit.
• Master 1 sends a STOP condition and master 2 sends a data bit.
• Master 1 sends a repeated START condition and master 2 sends a STOP condition.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有两个主机同时寻址一个从器件,两个主机都没有被仲裁出结果,接着又发送了一个同样的数据,这两个主机仍旧没有被仲裁出来。问题来了,接下去A主机发送重复起始位(需要改变此时的传输方向),B主机发送下一个数据,那么在总线上,A发送的这个起始位和B发送的数据位就会同时出现,这时候总该怎么处理呢。因为重复起始位是一个高电平到低电平的过程,而数据则是稳定的低电平或者高电平,这样子应该没法仲裁吧?

本人需要写FPGA的IP core,但是i2c协议又没有对这种情况的出现做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该怎么处理呢。不同主机发送的重复起始位,数据位,停止位,同时出现在总线上到底该如何处理呢,求解啊~~~~~~~~~我快郁闷了一个月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兩個master都是你自己設計的話,在傳送之前可以先detect bus是否為 idle 狀態後再動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所有的主机在启动传输之前都会对总线进行检测,如果总线空闲,这些主机才会启动传输。
但是这并不能解决我所说的那个问题。
多个主机可能同时启动传输,因为总线空闲了,所有的主机都能检测到,他们会认为这时候总线是空闲的,自己能够占据总线进行传输,参与传输的主机并不能事先得知其他的主机是否也要启动传输,所以才引入仲裁这个概念,在传输中逐个仲裁掉自己发送的数据与总线上数据不符合的主机。

网友:
如果系統上的master都是自己的,我想到的是,
可以利用先拉 SCL 的 low 的長短來決定優先權。

楼主(2012-02-08):
回复 网友A:

   看来只能引入些自定义的方法了

网友(2012-03-11):
我也没有想明白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