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模拟CameraLink信号输出

楼主(2012-01-08):
如题。怎样模拟CameraLink相机的输出?

网友:
使用QuartusII的LVDS IP模块。

网友(2013-08-14):
回复 网友A:

请问,能直接用LVDS IP核输出的信号作为相机系统的CameraLinK输出吗,假如可以的话,稳定性怎么样?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没有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