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unsigned和$signed可以综合吗?谢谢

楼主(2012-01-08):
RTRTRTRT,感谢各位好心人~!!!!!!!

网友:
应该可以的呀!不过因为此语法是属于verilog-2001才加进来的,你使用的综合工具需要设置成verilog-2001才行吧!

网友:
不一定, 看synthesis tool.

网友:
现在综合工具会根据你定义的信号是signed还是unsigned来选择有符号数乘法器或者无符号数乘法器,

网友:
肯定可以综合,数字信号处理里常用,ise和quartus都用过,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