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打散的问题

楼主(2012-01-08):
顶层的版图打散时候,怎么设置flatten,才使得cell打散后,在cell中的pin,会自动的删掉,而不需要人工的一个一个的删除?求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preserve pin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尝试了一下 打的label 好像这个方法还是没用哎~请教~是不是一定要打的pin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要删除lable还是pin?pin的话就按我上面说的那样,lable的话就搜索全选删除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想删label 我这里都用label不用Pin的~

    所以只能搜索到label的layer再全删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你做LVS的话一种是删除另外你也可以替换成tex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问你,打lable或者pin,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打label的时候,不是先选择对应金属的pn层,然后再打label吗?  我用assura做LVS的时候效果是一样  calibre也能识别     反而用create  pin产生的pin,assura也可识别,但是calibre默认设置是识别不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与什么工具没关系的,看具体LVS规则如何识别pin就知道了。

网友(2022-03-09):
方法很多。。label 这玩意就是lvs用用而已,全选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