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能说说PT对clock gating 是怎么ckeck的?

楼主(2012-01-09):
如题。我先抛砖引玉一下,如果是分离的DFF和与门,那么PT会对与门进行setup check,和hold check. 但是由于是个与门,而不是DFF,所以 setup 和hold 用0ns来进行check。 这是不是对的?另外如果是库里的ICG,那么怎么进行check?

网友:
抛砖引玉。
对reg2icg path, 且clk source相同的情况下, PT先要分析icg的"电平触发"方式是"高"还是“低”,并结合gated clk是“正沿”还是“负沿”,根据出clk“触发沿”必须落在icg的“非活动”半周期内的条件, 计算setup和hold。

网友:
如果是集成的ICG单元,setup/hold check与latch相同

如果是自己搭的,建议在物理位置上尽量靠近,然后disable那个与门/或门的setup/hold timing che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分离元件的clock gating, 相当于对与门或者或门进行setup 和 hold check, 但是为什么我看到workshop里面,这个与门或者或门的setup 或者 hold 的要求,不是0ns呢?这个非零的数值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DFF,这个数值当然是库里面的,但是这个与门和非门,库里没有setup 和 hold的spec阿?

网友:
自己搭的ICG是指用latch+and的clock gating,latch里面的setup/hold已经有了

如果是单独一个and/or的clock gating,一般只适用于静态(没有时序)的电路,也就不必要check timing了。如果硬要用于动态clock gating,需要自己分析enable和clock的时序关系,找到合适的setup/hold值,或者让工具自己去检查,那时是最悲观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我看到PT的workshop里面,report_timing 以后,那个与门,仍然有setup 时间,这是从哪里来的?是自己事先设置要的吗?要求对clock gating 的与门进行setup 的ch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