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PT分析版图后时序时用spef文件好还是用sdf文件分析好

楼主(2012-01-09):
在用PT分析版图后时序时,我们可以反标sdf来分析时序或用spef文件分析,但到底用哪个好些?两个文件能同时用吗?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RC参数是用encounter软件Nroute且OPT后生成的,如果用SPEF文件去分析时序和用sdf文件去分析时序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slack差别比较大,用SPEF文件好像容易满足时序一些。SPEF文件是不是只有RC参数只能计算出线延时,不能计算cell延时?而sdf文件里既有线延时信息也有cell延时信息?求确定。

网友:
应该是sdf能做的spef都行,而且spef包含更多sdf没有的信息,具体差别,坛子里以前讨论过
一般来讲,PT用spef会得到更加悲观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它过了,就一定是过了
但是有个前提,那个spef一定要正确,一般是从单独的RC抽取工具得到,不是直接从APR里面产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我估计是用encounter直接生成的spef不太准确。

网友:
我理解的是SDF做的是纯粹的delay 加法所以不能进行DRC ,
spef含有net信息所有可以进行DRC。

网友:
sdf是给后仿真工具用的,
spef是 做sta用的,  sdf也能做sta,timing info only,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一般是用encounter生成的SPEF文件来做sta?而用sdf做后仿真.我用spef和sdf都试了,发现用spef做sta容易满足时序一些。还想请教下:大家在用DC综合后。有没有用DC生成的sdf和netlist去做后仿真呢?这一步是不是可以不做。直接用encounter生成的sdf和netlist做后仿真就OK了吧!

网友:
    dc综合后的netlist可能包含hold violation;一般用pr之后的netlist反标跑postsimu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sdf做版图后时序分析时满足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但用spef做版图后分析时却不满足建立时间也不满足保持时间。怎么会这样?应该是以spef分析为准吧!保持时间不满足可以加buffer,但建立时间不满足,我该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sdf做版图后时序分析时满足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但用spef做版图后分析时却不满足建立时间也不满足保持时间。怎么会这样?应该是以spef分析为准吧!保持时间不满足可以加buffer,但建立时间不满足,我该怎么办?(除了修改代码外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首先,确认下综合后,有没比较大的setup violation,如果存在大的比较离谱的,就一定需要修改rtl code
然后,在布局布线过程中,pre-cts和post-cts都可以fix setup violation,一般来讲,只要面积容许,hold violation都可以fix掉的
以post-route的timing report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涛哥,新年好!
    有个问题请教下:
     DC综合时用report_timing语句可以分析时序(DC内部带有时序分析功能)来查看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是否满足。我现在遇到这种问题:在用DC做综合时我用DC自带的时序分析功能分析时序,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都满足且没有任何max_capacitance,max_transition冲突.但是我用PT来分析DC生成的网表时却出现了建立时间不满足且有一些violence。我很困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处理?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2012-08-15):
甄嬛甄嬛

网友(2012-11-19):
我用ICC跑出的sdf和spef,是不是也符合你们说的情况?

网友:
    是的,一般用专门的提取工具提取spef,这个比较准确,然后用PT进行sta分析,最后生成SDF进行后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而且这个violation的值跟预设的output端口的load成正比。
    那set_load的值应该根据什么来定呢??driving cell该用哪个也是一直很困惑,目前是通过试验和简单的分析来定的,是不是有其他的办法呢?是不是我对电路的结构太不清楚了呢。。

网友(2013-04-25):
找BE或客服侃侃!

网友(2014-01-11):
后端的东西确实的花时间补补了,哎~

网友(2014-07-21):
回复 网友A:

  貌似用.sdf分析的时序更加悲观点吧! 我通过PT读取.sdf和.spef进行时序分析,读取.sdf文件的分析结果更加难满足时序啊

网友(2017-12-04):
老贴了,感觉都没说到点子上啊

sdf是timing,spef是rc parasitics。
sdf是STA工具(比如pt)读取rc parasitics做delay calculation之后的输出结果。
所以rc是因。sdf是果。
只要rc extraction和STA的工具是golden的,那么用它抽取的RC和算出的SDF都是golden的,两者做sta的结果是一致的。

网友(2018-01-19):
回复 网友C:

但如果是encounter这种生成的sdf文件呢?和pt后生成的sdf文件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C:
前辈,您的意思其实是:PT吃SPEF文件做STA,然后PT吐出sdf去做后仿?
而不是PT吃sdf,PT一般只吃SPEF?PT是吐出SDF而不是吃SDF

网友:
回复 网友D:

    encounter的RC抽取引擎和timing计算引擎都不是golden的,所以不能signoff。
pt输出的sdf,要看喂给它的RC是不是golden。如果不是,这个sdf也是屎。

网友:
对啊,PT吃rc parasitics做STA,然后PT吐出sdf去做后仿

网友:
回复 网友C:
PT吃rc parasitics做STA,然后PT吐出sdf去做后仿
请问前辈哦,PT可以吃sdf代替SPEF?之前一直听说这是两种 格式,都是可以作为PT的输入,如果可以,那这个SDF从哪里来?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根本没get到重点啊,sdf应该是pt做读rc做delay calculation生成的。

网友:
可以先用spef的flow验证时序  修的差不多的时候再用sdf的flow再修  双保险  时间也不会太多

网友(2018-04-20):
我觉得 分特 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SPEF是RC Parasitics,包含各种寄生参数。
SDF是Delay,包含各种延迟信息。

SPEF一般由P&R工具或寄生参数提取工具产生,用于时序分析工具(比如PT)做时序分析。
时序分析工具(比如PT)读取SPEF里面的参数以及其他库信息,计算出Delay信息就可以输出为SDF格式保存。SDF主要供后仿使用,同时也可以给时序分析工具(比如PT)进行时序分析。

理论上来说,SPEF和SDF用于做STA,结果应该一致。(SDF不能用于Crosstalk分析)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有不确切的地方,欢迎补充讨论。

PS: The advantage of using SDF is that the cell delays and interconnect delays no longer need to be computed - as these come from the SDF directly, and consequently STA can focus on the timing checks. However, the disadvantage of this delay annotation is that STA cannot perform crosstalk computation as the parasitic information is missing. SDF is the mechanism normally used to pass delay information to simulators.

网友(2018-06-06):
学习了,新手看了楼上的讨论很有收获

网友(2018-07-29):
回复 楼主:

网友(2018-09-04):
用PT进行sta分析,最后生成SDF进行后仿真

网友(2022-08-22):
太厉害了   Thanks fo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