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kill copy cell -- 急急急

楼主(2012-01-09):
在skill中, 我要将一个cell以hierarchy的形式copy到另一个library下,并且连调用关系也改变了。
eg:      copy LibA 库下的topcell(有调用LibA下的sub1,sub2 ...cells),  到LibB库下.
            希望的效果是,  LibB 下有topcell ,sub1, sub2 ...cells(topcell调用的LibB下的sub1,sub2 ...cells)

有没有什么命令可以实现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是知道了,但是我是要用skill语言来实现该功能。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谢谢回复。

网友:
这个我写过,呵呵!
schematic文件夹下面有没有有个pc.db
打开这个文件,找到“#”作为关键词。
下一行就是这个iew关联的下一级cell,以此类推。
chenjunic@126.com

网友:
修改pc.db文件是不建议的做法。

应该用Skill改变每个Cell的master cell的值。我们把涉及数据库在几个工艺间转换就是用的这个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我将 cell/layout/pc.db 文件中的library name做了修改。
    打开icfb后,看这个cell中的调用关系仍然是原来的,并没有根据我的修改而改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不建议修改pc.db文件,是出于什么方面考虑的呢?
    你说的办法我去写写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你说的这个命令,我怎么找不到。
    在ic5141的CIW窗口敲入,也不认。请问你,这个命令是在那份manual中能找到,是如何使用的呢?

网友:
改变pc.db文件会造成数据库紊乱,这个文件仅仅是数据库的其中一个文件,其他的文件比如prop.xx是二进制,你怎么改?

网友:
在library browser窗口里做整个数据库的拷贝,有一个选项是update reference就能达到你要的效果,下面的所有子模块的调用库全部改成了新的库。

网友(2014-05-08):
可以在版图名字右击copy,弹出来的窗口中都勾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