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中No compared Unread请教?

楼主(2012-01-09):
在做RTL2netlist的formality中,verify显示为SUCCEEDED,但是在其中有一项为No compared  Unread中显示有2个。
请问下No compared  Unread显示的2个对结果有无影响以及通过什么命令可以查看具体什么地方No compared  Unread?
谢谢!
工具版本为:Version X-2006.03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个
谢谢!

网友(2012-06-30):
同问,请问像这种情况,check的结果显示SUCCESSED,但是确实存在NO Compared,都是一些unread、LATCG之类的,请问这种情况的formal检查结果应该怎么处理,是认为这是pass还是not pass呢?希望了解的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2012-08-03):
同样的问题求解啊

网友B:
LATCH CG 必然是无法检查到的,这些如果是综合工具插进去的。
一般都会比较在意match结果的,至于unread 的点,大概看看,还是有必要让设计的人看看。一般如果verify的结果成功,都会认为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2013-05-23):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请教为什么LatchCG肯定是没法检查的呢,我现在做出来的结果就是没有failing point,但是有很多Not Compared的点,包括有LATCG的
,LATCG为什么就不比较了呢?麻烦你啦

网友(2015-03-11):
没有说清楚问题呀!!!

网友(2019-07-11):
引用 网友B:
LATCH CG 必然是无法检查到的,这些如果是综合工具插进去的。
一般都会比较在意match结果的,至于unread 的 ...

LATCH CG是综合工具自己插入的,你的design里面并没有当然是比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