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T问题

楼主(2012-01-09):
在PT中对版图后的网表进行时序分析时,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都满足,但用report_violation -all_violations查看冲突时会出现很多max_transition 和max_capacitance冲突。我运行compile ultra -incremental -only_design_rule,再次查看时,max_transition和max_capacitance冲突都没有了,且建立时间的slace变大了很多。我的问题是当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都满足时,有一些max_transition和max_capacitance冲突会影响我的设计吗?这些冲突是由于什么原因产生的呢?compile ultra -incremental -only_design_rule运行后我该怎么修改网表(ECO我不太懂,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DRV(max cap/trans/fanout)是约束的一部分,在综合时,既要满足时序,也要满足DRV
做完compile ultra -incremental -only_design_rule后,可以试着再做一边-incr compile

做这些之前,首先要做的是检查DRV设定是否正确,是否在一开始的sdc里面就存在
具体DRV应该设多少,依照工艺的不同而变化,你可以去搜索以前的帖子,或者开新帖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做DC综合时(我没有设置max_transiton, max_fanout,max_capacitance参数,都是按照工艺库的参数来约定的),用report_constraint-all_constraints没有发现冲突,也就是说我在DC综合时,建立时间保持时间都满足且没有出现冲突。应该是由于版图后线过长引起的吧?

网友:
APR时也要有DRV

楼主:
回复 网友B:

   涛哥,麻烦你帮我分析下并帮我提出解答,我刚接触数字后端。
          我的设计在DC综合时建立时间保持时间都满足,DVR也满足,没有冲突,所以生成的sdc应该没什么问题。然后在SOC encounter里做版图,版图弄好后在encounter里做了timing analyse,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也满足,verify也通过,于是生成SDF,和网表用于PT中做版图后时序分析。结果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也满足,但却出现了DVR冲突(max_transition ,max_capacitance)冲突,现在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决这些冲突。虽然版图后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都满足了,但有冲突。肯定需要解决。希望涛哥给我指点下!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OK,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