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家看看下面的代码有啥问题

楼主(2012-01-09):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 (reset) begin
  r_tmp   <= 1'b1;
  r_data <= {2'b10,hl_in};
end
else  begin
  r_data <=data;
  r_tmp   <= r_data[2];
end

网友:
回复 楼主:

   么有发现难题,咋了?有error吗?

网友:
if (i_reset) begin
  r_en_tmp   <= 1'b1;
  r_spi_data <= {2'b10,hl_level};

r_spi_data 是异步复位触发器,复位值只能是常量,不应该是hl_level这个变量,实际电路做不出来。用同步复位就就该没问题了

楼主:
楼上正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谢谢你提供的这个例子了啊,学习了。

网友:
最后缺一个   end
你是要这个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