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出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1-09):
DRC检查的时候报了一个error说M1金属不允许穿过POLY上面,但这个在encounter里面也没法设置,这个怎么办。。。error在下面 Catch8(01-09-13-26-36).jpg

网友:
难道是HHNEC0.35的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这也能看出来。。。。是HHNEC 0.35 CZ6H

网友:
metal1 不能穿过poly?  这个是为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会不会是怕金属线上的信号变化对栅极电压造成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在数字电路中的影响不是很大的吧,应该可以忽略的呀,我见过的standcell很多就有金属跨过poly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yeah, just guess~~~

网友:
和foundry确认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说可以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