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中设置set_load应该设为多大

楼主(2012-01-09):
听别人讲load一般设为test时探针电容大小就可以了,我想问一下,这个电容大概是多大啊?感谢您的热心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帖子太多,一时还找不到,楼主可否发个链接啊!不甚感激!

网友:
0.18um一个反相器的输入电容大概0.001pf,所以你看着比例差不多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使用触发器的输入引脚作为输出负载吗,另外输入驱动使用两输入的与门可以吗,都需要多大的驱动强度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PAD的load查一下你所用外围器件的最大输入电容,再放大1.2-1.5即可,芯片内部的话设置所用单元库里BUF驱动强度中等偏大CELL的输入电容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指定任何器件作为输入驱动或者load。看你block的需求还有和周围的连接情况。如果是做实验,那么输入的driver小一点,load大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