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lf生成bit

楼主(2012-01-09):
请教各位大虾:现有一microblaze软核的elf文件(只有elf),要把这个elf整合到FPGA工程生成bit流,要怎么实现。我用的是ISE13.1的工具进行综合。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
放到工程里面重新跑下布局布线

楼主:
我用的是ISE13.1的,将elf添加到工程中在层次关系没有显示,但在files里的属性为All,跑完后经测试elf没起作用,不知道除了添加elf和bmm文件还要有什么文件在路径下。我之前用12.4版本添加后层次关系里有显示,跑出来就是正常的。

楼主:
有没有人碰到同样的问题,急需解决办法。

网友(2014-12-23):
在工程下删除elf文件,在本地也删除elf文件,重新生成elf文件,再添加新elf文件,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