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和ICC中的两个小问题

楼主(2012-01-09):
DC中:
按照DC的help manual, set_min_library经常用在set_operating_condition之前,用来"指示max_library和min_library的关系,因为DC在计算一个cell的minimum delay value的时候,默认会从max_library找起.如果在两个库中都能找到这个cell,则用min_library的cell.如果在min_library找不到,就用max_library中的cell". 那set_operating_condition中的选项-max_library/min_library再指定一遍又什么意义呢?

ICC中:
psynopt这个命令,基本上很少用到,不是很理解他的用法,请教各位大侠一般都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它来进行优化呢?

多谢各位大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估计是我做的设计还比较简单,收敛性比较好,不用迭代多次或者反复优化,以后应该能经常用到

网友:
psynopt就是优化啊,比如place之后,cts之后,都要用到的,修timing,drc的,

set_min_library 这种还是bc-wc模式的分析, set_operating_condition 多设一次也是更清楚啊,
就是max用 wc lib分析, min用 bc lib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