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在synplify_pro 中怎样将一个memory 初始化??

楼主(2012-01-09):
求助:在synplify_pro 中怎样将一个memory 初始化??能像在Quartus_II 中的那样用到Tool---->>megaWizard Plug..中的那样初始化吗??

网友:
synplify综合一个memory应该是黑盒吧。memory初始的值依然和你用quartus或者ISE生成memory的时候一样的。

网友:
可以用 $readmemh 初始化,小弟在xilinx ISE上是這樣用的,
猜想synplify應該也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