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flash 29lv160地址移位问题

楼主(2012-01-09):
*(int *)0x90001554=0x00aa;//555-aa
*(int *)0x90000AA8=0x0055;//aaa-55
*(int *)0x90001554=0x0080;//555-80
*(int *)0x90001554=0x00aa;//555-aa
*(int *)0x90000AA8=0x0055;//aaa-55
*(int *)0x90001554=0x0010;//555-10
----------------------flash erase--------------------------

请教大虾了,1554=555*4   aa8=2aa*4  即地址左移了2位,为啥呀?能给小弟具体说说吗?谢谢啦

网友:
32比特字地址变成Byte地址

网友(2012-02-17):
不明白啊

网友(2013-03-16):
同请教,而且 flash手册中命令字所对应的偏移地址指的是字节偏移地址还是和FLASH芯片的位数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