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功耗会有负的么?在NLDM的lib库中看到的。

楼主(2012-01-09):
今天看NLDM的lib库的power信息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以AN2BWP12TLVT(2输入与门)为例。
他有A1,A2两个输入pin,在A2=0,Z=0的时候,A1的power在rise的时候是负值,A1的power在fall的时候是正值。
请问power为负值是正常的么?

网友:
是出现在passive_power_template 那里么,我这里也是, 不知道为啥,

但是internal_power , leakage_power 还是正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由于switching_power大于internal_power的原因吧,一般都出现于查找表的后半部分(较大transition、较大load的情况),导致lib看起来工作不正常
但是rise、fall的switching power之和还是大于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