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VDD GND 电源问题

楼主(2012-01-10):
请用encounter 做布局布线时,做verify connect 检查时,出现 NET: VDD GLOBAL terminal open 的问题,
还请各位高人指教!
谢谢啦

网友:
globalNetconnect 要即时更新的, 比如加了很多cell以后,在verifyconnectivity 之前用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是不是检查连接前在做一下gloabl net 的 apply?那在电路中电源的连线实际上是否已经连接?
我电路中有存储器的宏单元,除了加halo外,是否还需要在存储器周围打电源环呢?
万分感谢,谢谢!

网友:
如果电源有需要补强的就加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谢谢您的解答,但是我打上电源环和halo后,在做sroute,之后做conectivity检查老师报VDD和GND没有连上,我之前做了globalnet的。查看版图,好像电源线只练到了电源环,而没有练到RAM上,不知道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加stripes?

看过ram的pwr构造没?

网友(2014-08-04):
global net 连不上这么办啊

网友:
   版主 请问一下 sroute布线的时候怎样设置把电源线布在指定的金属层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选择啊,你看sroute的advance选项里有什么

网友:
回复  ICSYS

   可以选择啊,你看sroute的advance选项里有什么
引用 网友B:

   我按照版主的做了,在advance里面standard cell pins有一个connect pins on layer里只选择了M3层,但是sroute后没有core中的横向电源线出现。这是什么原因啊?    我现在自动布出来后电源线是布在了M2层上,不知道为什么,找了UI里的很多设定都没有设定M2啊。我就是想把sroute布线的core中的横向电源线指定布在M3层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意思是你想follow pin是用M3走线,而现在是M2?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确认下lef文件,M2/M3的走线方向,是否默认为H为M2,V为M3?

网友:
   对的,你说的lef文件我改过,现在M2 是V的,M3是H的,现在就是想把sroute的core内电源线布到M3层上。尝试了很多种都没成功。在enc里没有找到设置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