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C里面解决short

楼主(2012-01-10):
在ICC里面 route完了之后 有不少short 除了route_zrt_eco 其他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short的问题吗?
欢迎讨论!

网友:
remove_route_by_type -signal_detail_route -nets {  }
先删除
再route_zrt_eco

或者route_zrt_detail -inc true

再不行看看太挤了,就调整floorpla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
remove_route_by_type -signal_detail_route -nets {  }    ,  貌似可以用remove_net_routing   ,  这样更方便点

Anyway 效果一样的 了  呵呵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嗯,学习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