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sim中断后继续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1-10):
hsim跑了大半后突然进程关闭,打开文件夹,.chain,.lock,.slist文件都还在,请问可以继续跑仿真吗?如何跑?
请教如何进入到hsim>的状态

网友:
好像不能继续仿真了。

网友(2012-10-18):
你们有没有发现过仿真出来的波形缺失的情况?
比如仿真时间1mS,输出A、B两个波形。 发现A的波形是1mS,但是B的波形只有10uS左右,

不知这个情况是怎么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