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out set_input(output)_delay

楼主(2012-01-10):
最近在寫synthesis script遇到個問題
如果說在set_input_delay or set_output_delay設的太小 ex:0.5
週期為10 以digital觀念這樣的話會有什麼問題呢(setup,hold time是不是太小之類的)?

网友:
为什么是繁体字呢???

网友:
这个input或output delay设置太小,综合器给设计的内部逻辑余量就多,因此时序可能更容易满足;
如果实际情况下,真实的input或output delay可能会比设置的大,虽然设计在时序分析时是满足要求的,而上板验证时就会出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就是說模擬的時候容易pass但實際上測量的時候時賣可能就會出現問題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时序约束会对综合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建议采用靠谱的input和output delay值

网友:
一般的来说,input和output delay可以采取比较保守的值(大一些),这样,综合器会最大限度的优化其所综合的模块的输入和输出边界逻辑。但是,带来的后果就是,timing不容易满足,或许还会占用比较大的面积。
如果模块是flop in和flop out的话,就比较好meet timing。

网友(2012-08-11):
回复 网友C:

大侠你好,output delay 包括了后一级触发器的Tsetup+Clock的Uncertainty+输出PORT后面的组合逻辑(如果有组合逻辑的话)或者线的延时,这样理解对吗?output delay 到底是由哪些延时组成的?求解答

网友(2013-10-29):
回复 网友D:

    output_delay是为了满足要驱动的后一级电路的setup、hold而设置的,包括clock skew,本级到后一级的data delay,以及后一级电路的setup、hold等共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