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后端PR后PT分析难点问题,请高手现身,hold time, sdf,谢谢

楼主(2012-01-10):
我在PR后进行了PT分析,其中读入了PR产生的SDF文件,发现了hold有违背,路径是由输入端CMP0到内部一触发器(被时钟CKMEAS触发),感觉PR没有对这条路径进行优化修复,就是没有对输入端进来加一些buffer来增加延迟。看了astro中的timing report并没有报告这条路径有违反,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astro没有对输入端加buffer呢。该怎么处理呢?

另外,library hold time全部归为零了,实际上lib中是负值。为什么会是这样?

网友:
LZ, 你能把Astro的report也帖上来吗?(很难想象input_delay=0, 在propagated clock下, in2reg会没有hold违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上面的贴图中有report 报告。hold time是违反的。路径是由输入port CMP0都内部一reg, 就是你所说的in2reg,之间没有buffer等器件,所以没有路径延迟。那么我的疑问是:我在DC的脚本中已经加入了set_input_delay -clock CK -min 0 [all_inputs], 期望用来约束hold time。为什么PR中 astro没有对其进行hold修复,就是在reg数据端加些buffer,是不是astro分析不到输入端的时序信息(我试着让astro分析输入端到reg的timing,提示说找不到该路径)? 期待你的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
呵呵, 目的错了吧, input_delay为0, 会让in2reg的setup很好看, hold一般会有问题, 特别是在propagated clock下。

我是很好奇, 你说这条in2reg在Astro下没hold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已经说到了在astro找不到 in2reg 的路径,所以没有报in2reg 的时序。这也是我的疑惑之一。只是在PR后的PT中报出in2reg hold time 违反。能够看到in2reg之间的路径没有任何buffer,而时钟具有propagated属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让input delay为0,我是让 input delay -min 0,  我还设置了 -max的。setup time 分析时还是照着-max的那个最大值来分析。这样分析的setup time才是最悲观的。

网友:
1.你在astro中是否有设置set_propagated_clock.
2.你astro中的约束和pt的约束是否一致。比如astro中设置了set_false_path而PT中没有。
3.你的CKMEAS时钟定义是否在input port, 那个1ns的 network_latency是你的clock source latency吧?
你的report_timing加上这个选项我看看:-trans -cap -net -path full_clock_expanded
4.astro的报告也贴上来,否则不好对比。

另外,我没使用过astro,但是一般write_sdf都会有是否包含负延迟的一个选项,你看一下。

楼主:
astro与pt分析hold time差异,非常之问题,请多多帮忙,谢谢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下面有一些问题,请你帮忙分析,多谢。
系统中要插入scan chain。之前做完DFT之后,产生了一个综合后的sdc。之后导入到astro。后来发现,实际上这一过程由于涉及到scan chain。还必须在时钟树综合之后load 进 关于scan chain的 sdc(要手动写),之前缺少这个sdc。另一方面,原来在astro gui中Timing setup将disable 了ignore propagated clock选项,但是astro跑出来的时序分析中时钟始终没有propagated属性。后来加入了sdc "set_propagated_clock *" 的命令,astro报出的时序中时钟才有了propagated属性(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见图一:
由于是scan flipflop,库里的hold time设计是负值。如图中红框处。

跑完astro,导出sdf文件去做sta, 在PT中报出同一路径,见图二:
此时,reg library hold time 显示为0,并没有像astro用的负值。为什么呢? 难道PT只会去找三个参数中的最大值吗,在下面的sdf中可以看到,如果PT去找最大值的话,肯定找到的就是0了。在这种情况下用0来分析hold time 要比用负值去分析来的更悲观。
同时arrive time的计算上也存在差别,那么这两种哪个更为精确呢? 或者还是以最终的STAR-RC导出的spef去做sta结果最精确,为最终的参考呢?

此时,我去查了下对应reg在sdf文件的参数,见图三:
这里的疑问是,astro导出的sdf,三个参数中,hold time中右边两个参数全为0,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然而,DC导出的sdf中这三个参数全为负值,感觉DC导出的sdf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1.你在astro中是否有设置set_propagated_clock.

之前一直用astro timing setup对话框中将ignore propagated clock  取消disable,astro时序报告中时钟始终是理想时钟(沿用DC导出的sdc)。最后在时钟综合完后在命令行加入set "set_propagated_clock *" 指令,astro报出来的时序中时钟具有了propagated属性。

2.你astro中的约束和pt的约束是否一致。比如astro中设置了set_false_path而PT中没有。
可能就是缺少了上面那条指令。

3.你的CKMEAS时钟定义是否在input port, 那个1ns的 network_latency是你的clock source latency吧?
是的,DC中定义的。

这里面最不解的是:
比较astro导出的sdf,和DC导出的sdf,见下:
对于同一个reg port,
DC.SDF: (HOLD (negedge E) (posedge CK) (-0.207:-0.118:-0.118))

astro.SDF: (HOLD (negedge E) (posedge CK) (-0.2395:0.0000:0.0000))
为什么astro导出的SDF右边都是零,和DC不一样,那些零值是怎么在astro中计算出来的呢,哪里的问题啊?

困惑中,急待帮助,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sdf的格式为min:typ:max,可能你的sdf只写了min,所以typ和max是为0,你看一下应该有全部写的选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astro dump sdf的界面中没有找到该选项,

是不是astro本来就这样?

网友:
试试用astro导出spef格式的延时文件,给PT使用

楼主(2012-02-09):
回复 网友B:

1. 在astro CTS  postplace optimization之后报不出in2reg的时序,什么原因?
答:在timing setup中将include IO path 选中即可。对于之前没有找到in2reg的路径是由于在timing setup中没有选中include IO path。如果没有选中的话,astro便找不到这种路径便不会对这种路径进行优化。

2. PT读取pr导出的sdf,没有用负值来分析hold time,为什么,怎么办?
答:astro之后,在sdf中,timingcheck一栏,(HOLD (posedge DT) (posedge CLK) (-0.7883:0.0000:0.0000),PT没有像astro中用那个负值-0.7883去分析hold time,而是用了0去分析hold时间。显然用0去分析hold time要比那个负值分析更加悲观。如果我们不期望这样悲观,可以通过设置让PT去读那个负值来分析。
当时只用了一个库,没有min和max库,所以之前set_opertation_conditions tt_5v_25c, 还有条语句读sdf的:read_sdf ./input/tango_fhv_digital.SDF 这样呢,pt在分析hold time时,默认是读用SDF中sdf_max,sdf中hold time格式:(sdf_min, sdf_typ, sdf_max)。所以读到的是0. 这是read_sdf这条语句默认的。 如果想让pt读到那个sdf_min, 里面对应的是负值该怎么办呢,把 -analysis_type bc_wc这句加到set_opertation_conditions 或者read_sdf 中,都可以是PT的分析模式进入min_max,只有进入该模式,PT在分析hold time的时候才可以读取那个sdf_min, 这样就读到了我想要的负值。

网友(2014-06-27):
楼主在PT之前做过DRC/LVS 以及encounter自带的时序分析工具的ST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