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libre做LVS,这个电阻的错误怎么改?

楼主(2012-01-10):
LVS错误

LVS错误

如图,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怎么改?谢谢!

网友:
R(H2)  R(RP)
layout 的电阻类型和 source 的电阻类型不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2012-02-24):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
改網表 就行

网友(2016-04-01):
回复 楼主:

  你好,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