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Encounter中实现一个不规则的power ring(已解决)

楼主(2012-01-10):
各位大侠,我现在刚刚接触后端
想请教一下怎么样在Encounter中显现下图所示的power ring

红色为横向,紫色为纵向
其中METAL5走横向,METAL4走纵向

网友:
这个图形好像前几天问过呀
用addRing命令,用user_defined_region的坐标指定就可以完成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不过估计EDI不好做出来,还不如自己画个这样子的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几天是问怎么画这个图形
好不容易搞定了
但这个power ring试了好长时间没搞定
我也用user_defined_region的坐标试过了
它只帮我产生了一部分(左上侧和右下侧),
左下侧凹进去的部分和右侧部分(如下图我涂粉色的部分)没有加上,

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GUI的话有个user defined coordinates的选项,需要用鼠标点坐标,不过不如命令精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坐标没算对!

你VDD/VSS分两个命令试试

这个只要坐标计算对了,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正在努力尝试

网友:
(1638,  888) (1736, 273),这两点不是一条直线。

addRing -around user_defined -user_defined_region { ... ]

网友:
这简单,先定义floorplan,然后,用工具中的剪刀把它剪成那个形状,然后加上power,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