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0里面,finger width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2-01-10):
今天在IC610上仿真一个电路,总是得不到正确的AC仿真结果,找了很久,才发现原来我填写管子total width的时候,finger width并不会跟着变化,而原来在IC5141平台上finger width是用iPar函数自动设置的。。。我应该怎样设置啊,总不能手工把每个关子的finger width设置成iPar函数吧?

网友:
这个听起来是PDK使用的问题吧,跟610或者5141没关系。PDK的CDF参数的Callback函数需要有这个调整的功能,就可以随着总宽度的变化自动调整单finger宽度的变化了。

网友(2012-11-22):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从HxDesigner导入到cadence时出现的,total width和finger width不一致,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2013-12-05):
回复 网友A:

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啊,CDL IN的时候finger width总是不变化,不知道楼主解决问题了没,能否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