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降低LOD效应?

楼主(2012-01-10):
用0.13um工艺,两个需要匹配的管子,例如电流镜和差分对,怎么选取m或版图画法来降低LOD效应?

网友:
LOD效应是什么意思?

网友:
LOD效应主要是在Diffusion的边界上影响较大。
若是两个等比例的MOS做match (diff-pair),可以采用不共OD Layout,这样它们的LOD Effect是一致的。
若是不等比例MOS Match(Current Mirror, etc),可以在两边摆些Dummy,使LOD的影响减小。
当然,最浪费面积的画法就是unit cell,这样LOD Effect一致,又可以达到Matching的效果~~

网友:
我们刚开始版图中也想考虑lod,后来我想了下感觉一般的电路匹配中并不需要考虑吧,除非要求高度匹配的版图,那时画的时候就只能是单个cell,浪费电面积无所谓。

网友:
length of diffusion effect

网友:
使用dummy吧

网友A(2012-04-01):
LOD Effect——Length Of Diffusion Effect

http://mydawn.info/2011-08-24/lod-effect/
对于相同大小栅极,因其所在扩散区的相对位置及尺寸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电学效应,这是由于浅槽沟道隔离(Shallow Trench Isolation,STI)有不同的应力效应,所以又称STI应力效应。 0.25以下工艺大多数采用STI隔离技术,STI会产生许多隔离岛,也产生了不定型或不均匀双轴压应力。处在有源区的应力状态是不均匀的,它与整个有源区的面积有关。 STI主要影响器件的饱和电流(Idsat)和阈值电压(Vth)。 STI延展效应可以通过以下两个参数来描述:SA,SB。这两个参数分别表示栅到有源区两边缘的距离。 MOSFET特性参数如Vth、Idsat, 会因为以下函数变化:

Stress=1/(SA+L/2)+1/(SB+L/2)

其中L指栅长,由此可见,只有当SA、SB均变大时,应力才会变小。以下是STI应力图示,应力大小是有源区大小、MOS管在有源区的位置和MOS管尺寸综合决定的:

上图表明,增加器件到有源区边缘的距离可以减小STI盈利效应,这样就需要为需要保护的器件添加dummy,而且这些dummy必须与被保护器件共享有源区,否则无效。

另外,由于双轴应力增加了空穴的迁移率,减小了电子的迁移率,故随着栅源电压的减小,PMOS的源漏电流增加,而NMOS的漏源电流减小,且SA 、SB越小,效应越明显。而对于非常小的栅源电压,NMOS的漏源电流会突然增加,特别是SA、SB小的时候,这是阈值变化的结果,该变化由应力增强/抑制有源区产生。

参 考:Implications of Proximity Effect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写得挺好,谢谢。善总结者,必有所成。

网友(2012-08-24):
回复 网友A:

    赞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下楼主,您在做什么电路的时候考虑到LOD和WPE效应啊?
    以前在做high speed sampler的时候关注过,在版图上使用简单的版图匹配,比如共中心布局,在对比后仿和前仿结果上,发现这个效应其实对电路性能影响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然是在深亚微米工艺,LOD效应明显的情况下,匹配要求较高的时候需要考虑呀

网友(2013-05-21):
我算是明白了,今天开会讨论lod我都是濛的

网友(2014-07-14):
解释的很精到

网友:
又涨姿势了……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位仁兄和我想得一模一样,但比我表达得清楚。    多说一句,LOD是STI工艺特有的,Locos没有的

网友:
可以抽posim參數看是否LOD效應也有match

网友(2015-12-11):
回复 楼主:

   逛一下

网友(2016-05-10):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2016-11-18):
Thanks for your summary!

网友(2017-08-17):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谢谢!

网友(2018-11-19):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多用一些面积比较好

网友(2019-01-22):
寫得好,不錯,推一個

网友(2019-06-13):
总结的很全面,谢谢!!!

网友(2020-06-02):
先確認MOS有蓋好TG層

网友D(2023-05-26):
引用 网友A:
LOD Effect——Length Of Diffusion Effect

http://mydawn.info/2011-08-24/lod-effect/

你好大佬,我没有太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上图表明,增加器件到有源区边缘的距离可以减小STI盈利效应,这样就需要为需要保护的器件添加dummy,而且这些dummy必须与被保护器件共享有源区,否则无效。为什么dummy必须与器件共享有源区,否则无效,如果我的dummy器件接VDD或者VSS不起作用吗?

网友E(2024-04-12):
引用 网友D:
你好大佬,我没有太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上图表明,增加器件到有源区边缘的距离可以减小STI盈利效应,这样 ...

他的意思必须在同一个有源区上,即dummy必须在这个有源区的边缘。如果dummy在另外一个有源区上,那当然没有用了。我一开始也是看岔了,以为是共享source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的意思必须在同一个有源区上,即dummy必须在这个有源区的边缘。如果dummy在另外一个有源区上,那当然没 ...

为什么不是共享source?不就是应该共享source吗?共享source的情况下gate的间距也可以保持一致,多好。

网友:
感谢回复  学习了

网友(2024-05-23):
引用 网友A:
LOD Effect——Length Of Diffusion Effect

http://mydawn.info/2011-08-24/lod-effect/

十分感谢,总结解释的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