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ime time出现警告

楼主(2012-01-10):
prime time 时出现警告 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to 'shift_register' in 'FIR'.
怎么解决?各位大牛帮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pt所用的link_library跟dc所用的是否一致

网友:
pt和DC是一致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设置link_library时忘了加“*”,谢谢了!

网友(2019-12-12):
感谢呀,我也是同样的问题,也是忘记加 * 号了。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