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中如何指定输入输出引脚的位置?不是pad!

楼主(2012-01-10):
有一块子电路,想放到整体版图的左下方。但是对这块子电路PR的时候怎么指定其输入输出引脚都放到上面和右面呢,是自己手动放的吗?

如何是PAD的话,我可以写个IO文件,但这是子电路,不是PAD,该怎么办?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子电路PR完毕后,上层要调用的话,是先把此电路定义成partition吗,还是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也是IOfile
或者edit pin

楼主:
版主,这个是在specify floorplan的窗口中调用的IO文件吗?我只调用了综合后的网单,没有这个这个IOfile,可以在进行floorplan的时候用命令添加吗?如何操作的?  没有人指导真是累啊。摸不着门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遇到一个情况是不论是用io file还是edit pin在trial route和nano route之后pin的位置都会变,版主能再给些建议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place stdcell的时候,把place mode setup中place IOPins 拿掉,不然它就给你动了

网友:
陈版主,二楼的回答足够精辟了
Edit→Edit pins

网友:
回复 楼主:

    1、提取lef、ilm视图,做为上层的一个partition使用
   2、提取lef、lib视图,做为上层的一个block使用

网友:
iofile的格式有多种,如果嫌userguide麻烦的话,可以让EDI先做个带io place的placement,然后输出一个iofile的样本,再照着改成自己想要的

楼主:
    这个方法好,试验成功了!

   就是那个EDIT PIN好像不太会用,不清楚GROUP PIN是干什么用的,我再看看guide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