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dence ahdlLib中,关于cell>>opamp的veriloga模型和symbol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1-10):
在cadence ahdlLib中opamp的veriloga模型和symbol中,
(1)symbol中有vref,这个端口是用来做什么的?该接什么样的电压?
(2)运放的参数在veriloga中已经定义并赋值,若在schematic中,从ahdlLib调出来再给参数赋值,simulator用的是原来已经设好的参数值还是在schematic中设定的值呢?
(3)通常,大家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调用veriloga模型的?是自己写还是直接调用ahdlLib中的veriloga模型?
请达人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1 不记得了,你填一个值,4一下就知道了;
2 simulatior会采用你你在schematic中设定的值,这是通过veriloga的参数传递实现的;
3 ahdl中有的,又只需要修改几个已有的parameter就可以适用的,当然直接调用了,毕竟ahdl里面的cell都是经过cds很多人验证的。

网友:
自己看代码,库里都有说明

网友(2013-05-30):
我想问下楼主那个ahdlib里的opamp在哪里,我没找到,我想看下他的程序,但是我找不到,希望楼主帮我一下,多谢

网友(2013-12-13):
回复 楼主:

   楼追你好,虽然这个帖子是很早以前了,但是现在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搞了有一些时间了,但是还是没有完全搞明白,不知道楼主高清么没有,还请楼主指教啊!、   谢谢!!

网友:
我去,怎么又是审查!!

网友:
楼主你好,虽然这个帖子很早以前就有了,但是好像没有得到解决,最近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有些不明白,不知道楼主搞清楚没,还望楼主指教啊!
谢谢!!

网友(2014-12-09):
非常感谢楼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