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lash rom 请教

楼主(2012-01-10):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smic18怎么做flash rom ?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正咨询这个呢。需要花钱买IP。 不便宜。请问你是要做什么项目,没准咱俩能分享一些资源

网友:
什么叫怎么做, flash ,smic的就是chingis啊没得选的,

用起来还行吧,要做cp test,    价格不便宜啊

楼主:
我想知道如果想流片的话,选哪种rom比较好。我们的就是一个mcu很小的一个模块

网友:
如果要可擦写,当然要flash或者eeprom啊,
eeprom的容量很小,可以和flash配合使用,

如果是一次性编程 ,可以用普通rom或者otp 编程写死,

楼主:
如果我想设计一个flash,请问是需要流片的厂家提供的ip和,还是完全自己设计,接口之类的该如何处理

网友:
hard IP 肯定是fab提供, controller logic自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