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ilbert混频器的频率问题

楼主(2012-01-10):
对于经典的gilbert结构的混频器,和频率有什么对应的关系呢,我设计的混频器在低频时增益很大,随着频率的升高,增益很小甚至变为负值,
我想问一下 ,频率除了和工艺的截止频率有关,和结构有什么关系吗?这种结构能实现毫米波段的混频吗?

网友:
"频率的升高,增益很小甚至变为负值"
這應該是high freuqnecy時gm較小所造成的...請問你用的process?

"毫米波段的混频"....能給個範圍嗎? <10GHz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TSMC0.18um,准备设计的是30GHz以上的混频器,请问一般的gm为多大呢?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