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场效应管栅电极工艺的历史更替进程

楼主(2012-01-10):
60年代金属Al栅工艺(熔点660度,电阻率2.7-3.0μΩ/cm

         由于Al的熔点极低,它将不能忍受离子注入后的高温退火,所以此时的工艺必须选择Gate-last工艺(先做S/D,再做栅),这时必须要考虑到当时的刻蚀水平,金属Al线条刻蚀一直是一个令工艺工程师头疼的问题。Al往往采用氯气Cl2刻蚀,但是为了得到各向异性和对Al和二氧化硅高度的选择性是一个难题(虽然现在已经解决,掺入CHCl3或者N2),所以在设计版图时,栅和源漏的交叠面积很大,所以导致了很大交叠电容;另外金属Al和二氧化硅的界面问题,导致MOS的阈值电压漂移问题,这是多晶硅栅取代它的重要原因。

70年代多晶硅栅CMOS工艺(熔点1417度,电阻率450-1000μΩ/cm)

70
年代终于提出了多晶硅栅CMOS工艺,解决了阈值电压漂移的问题,并且多晶硅(简并掺杂)具有耐高温,生长容易,电阻率较低的特点,可以采用Gate-first工艺,这样从设计版图的角度看也变得相当简便,在做源漏时不必开两个窗口,直接开一个窗口即可对源漏进行注入,并且同时还可以对栅进行掺杂调节电阻率。这样在不考虑横向扩展的情况下,源漏的交叠是相当小的,所以也就引入了相当小的栅源、漏电容。并且多晶硅栅刻蚀和二氧化硅具有高度的选择性(CL2,这不同于铝),而且具有各向异性。另外在刻蚀二氧化硅时,利用CF4+H2环境可以很好的对多晶硅和二氧化硅进行高度选择性刻蚀,高度选择性刻蚀的好处是允许过刻蚀,这样可以将不平整的地方完全刻蚀。

多晶硅化物(Policide)

随着沟道长度不断缩小,多晶硅的电阻率较大的问题成为了不可忽略,之后的工艺中采用硅化物工艺,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硅化物的电阻率较低,TiSi2为13-16μΩ/cm,WSi2为30-70μΩ/cm,这样相当于多晶硅和多晶硅化物的并联,这样大大降低了电阻。当够到尺寸降到.18μm时,硅化钛无法进行相变,不能从高阻的C49相变到低阻的C54相,从而硅化钛被取代。

后来引入自对准源漏工艺,采用Salicide,包括CoSi2,NiSi,电阻率同样很低,在上长源漏时同时可以生长多晶硅硅化物,简化了工艺步骤,并且不用光刻。

当代High-K工艺

随着尺寸的不断缩小,介质的厚度必须不断缩小,这导致二氧化硅的漏电流变大,击穿电压变小等问题,引入High-K介质,这样可以减缓等效二氧化硅厚度的降低。但是High-k介质不能经受高温,所以现在又要采用Gate-last工艺,并且镍硅接触电阻的最高稳定温度也在450度左右,这样要求接触,栅采用低温工艺,所以要求是Gate-last工艺,利用多晶栅时发现,界面不好引起了阈值电压的漂移,所以采用两种金属栅工艺,但是仍然有问题,通过加入Al最终使阈值电压稳定。由于金属栅和二氧化硅刻蚀选择性不好,但是金属栅和high-k介质的选择性良好,所以可以采用RIE刻蚀得到良好线条。

网友:
LZ总结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有点老吧
SF6+Cl2刻Si
CF4+H2刻SiO2
都不是主流工艺Gas啊

网友:
28nm就是 HKMG 啊, high -k insulator, metal gate了, 又是metal gate了,
难道抛弃了polysilicon?

salicide 是cmos的标准工艺了,

网友(2014-05-23):
不错的技术贴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