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半带滤波器系数量化问题请教

楼主(2012-01-10):
大神们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用matlab的fdatool生成一个半带滤波器,然后export出它的系数,那么我该怎么把这些系数进行量化,量化是根据什么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matlab 默认为双精度型。一般设计都是采用定点运算。在FDATOOL左边栏中有Set quantization parameters,可对各系数进行量化,再仿真其性能是否达到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哈,那么假如我要用verilog写这个半带滤波器,那个我这些系数是以二进制补码形式表示吗?因为有乘法运算,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yes,in digital signal process ,use 2C co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ganxiea1```感谢啊~~~~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study togeth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有quartus和matlab结合设计滤波器的资料没有··网上那些说得太easy了,还有那个matlab里面的simulink的sine wave 这个怎么产生一个向量文件呢???因为我看一些文件是这样的,要拿这个来仿真啊!!!!其实我很多不懂··你有这方面的资料没有哈!!!

网友(2012-02-09):
回复 楼主:

    在数字信号处理中,滤波器的种类太多了。建设先看看数字信号处理的相关书籍。
matlab design filter  ---use fdatool or filterduilder,you can get some help from the matlab help file!

楼主(2012-04-17):
回复 网友A:

    兄弟,用FDAtool导出的HB滤波器verilog代码,然后用CSD方式乘法运动,我有些问题想问一下,HB滤波器verilog代码里面都是signed(带符号的运算),但是我看网上很多资料怎么都是nsigned运算,明明系数是有负数用2C表示的!!!还是不是很明白!你可以指导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