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bstract提取pin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2-01-10):
ABS-511: unable to create the prBoudary because no geometry exists onthe layers specified in the Using geometry on layers field.
想尽办法也没有解决,有哪位大牛可以提示提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定义prboundry包含的层都找不到,在prbounry中定义所有的金属层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画prBoundary,在T工艺下,可以成功只报warning,但在S工艺下则报错。不知道怎样改tf文件或map文件才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修改map,不用花prboundary。只要在abstract软件中PIN - prboundary中写入金属层名字就可以了。你看看文档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可以的哦。在boundary那个框下面填什么都没用啊。

网友:
你可以在LSW中看layout是在哪个layer上画的boundary, SMIC的话是border layer 是prboundary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有点奇怪了,可能是工艺文件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SMIC的BORDER层是prBoundary。
     但是,TSMC下,没有任何prBoundary,也可成功,不会报错,只会报些warning.相同软件版本。
您有想法可以解决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肯定+一定,不知道怎么改tf文件能成功?

网友(2013-03-15):
回复 楼主: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直找不到解决方法,请问应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