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encounter作SI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2-01-10):
不同层金属由于平行走线过长,报出问题,如何自动修复呢?好多线啊手动改要死人的啊

网友:
我记得NanoRoute里面有个post route SI的,把SI的Victim file读进去,让它自己绕线调整

网友:
set_attribute里面也有SI选项

楼主:
问题是软件没有那么智能啊!同层的还行,不同层的软件根本不理会啊

网友:
一般相邻层的走线方向都是垂直的,隔两层的平行线SI影响应该不大啊,即使有,数量也不会多吧?
这个芯片的走线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地方,如走线宽度加大了且平行距离很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平行距离长,主要也是芯片比较大。

网友:
那就绕线时,加大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