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米勒补偿的输出级摆率和输入级摆率如何定义?

楼主(2012-01-11):
看了复旦唐长文的《全差分运算放大器的设计和仿真》,里面提到了所谓的“输出级摆率和输入级摆率”,而后把两者取最小值,请问这两个摆率是如何定义的呢?
大家认为应该如何计算呢?
谢谢!

网友:
个人觉得两个摆率的定义没有特殊之处,不同的只是表征了输入级和输出级的最大电流不一样,计算的方式也是一样的,区别在与这两级能给出的最大电流和输出电容~~

网友:
看sansen老师的书就知道了

网友:
和书上的一个意思

网友(2017-08-24):
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