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erl的

楼主(2012-01-11):
想问一下,在Perl中。如果一个数组名是一个可变的名字的话。如何处理呢?

网友:
那就是数组的数组,或者数组哈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数组的名字是可变的。
    eg : @aaa
            aaa是一个变量。
            不知道这种情况如何表示。

网友:
不好做,多写几个 @ 不就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用到foreach中,数组的名字由$_来,事先不知道的怎么处理呢?

网友:
我试了一下,似乎直接用@$_就可以

#!/usr/bin/perl

@aaa=("x","y","z");
@x=(1,2);
@y=(3,4);
@z=(5,6);

foreach (@aaa) {
    print "@$_\n";
}

网友:
我懂了你的需要,

就像2楼所说,要多重数据结构就行,

比如AOA , AOL , LOA , LOL 这种,

单纯的数组是搞不定这种情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真的可以呀。 能帮我看看为什么@$_怎么都是1. 好像是数组里元素的个数。
#!/usr/bin/perl -w
@aaa=("N1" , "N2" , "N3" , "N4") ;
foreach (@aaa) {
   @$_=push(@$_ , $_) ;
   print "array [url=mailto_=@$]$_=@$[/url]_  \n" ;
}

结果:
array N1=1
array N2=1
array N3=1
array N4=1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如AOA , AOL , LOA , LOL 这种,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我现在手头的关于perl的书里,还想没有相关的介绍。

网友:
push那儿有点问题,直接用push(@$_ , $_) ;
不用再赋值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