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能看懂quratus 程序

楼主(2012-01-11):
请问大侠们一个问题,我现在有一个工程,一个顶层模块hdmi_top下面有很多子模块,例如sdram模块,i2c模块,iris模块等等,像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我如何看这些工程文件,需要哪些详细的资料才能看懂这些程序,越详细越好,望大虾指点,小弟刚学、、、

网友:
这个,我觉得:
用以比较好用的编辑器,例如 ultraedit,之后使用F3(查找),来追代码……
quartus中可以看到RTl视图,也可以帮助看模块之间的连接或是模块内的电路结构,更直观一些,不过总的来说用上面的哪种方法更好。
自己的一点方法,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熟能生巧,呵呵,同在学习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虾说的是,我知道端口、各个模块之间是怎么连接、怎么通信的,但模块的具体代码怎么看呢?要不要什么辅助资料呢?譬如eeprom模块还是就懂verilog就行了,一味的单纯的看代码?

网友:
DEBUSSY好一点,对于一个新的工程建议用debussy看,这样系统的层次结构就出来了,具体的debussy用法可以上网上查一下,windows也可以装5.3版本的debussy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了,呵呵、、、

网友:
其实主要还是要对代码熟悉,如果代码风格好的话,应该会注明是针对那个器件的控制器。这样你可以找来相关器件的datasheet先学习然后对照着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大虾,DEBUSSY在哪里可以下到,能给个网址吗,不胜感谢、、、

网友:
debussy v5.3 winNT版本,这个论坛里面有,你搜索一下,容易下载的。难的是要把debussy融入到你的测试平台中,这个要baidu一下了。

要学习别人的设计,首先要能拿到他的设计文档资料,如果直接从代码入手,其实很难学习。特别是比较大得功能模块,要从代码来反推这个模块的功能,有些类似于反向工程。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作量。
建议你能找到设计人员的资料文档,即使找不到原始设计文档,也要找到网上公开的,比如标准SDRAM,I2C等的设计标准。这样对照着看代码,有的放矢。比较有效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一般从顶层开始,找出信号连线

网友(2015-06-02):
楼主这个是Hdmi的RTL代码 吗 可不可以发给我一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