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仿真的时候如何编译C文件

楼主(2012-01-11):
刚刚接触DPI,现在写了一个文件a.c ,还有一个systemverilog的文件b.sv 仿真的时候VCS使用什么参数才能将C文件包含进去?

网友:
.c文件可以直接放在filelist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直接在VCS仿真后面加上 +vc 选项,并且将.c 文件放到之后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方法应该用的更多一些~~

网友(2015-03-24):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网友:
把.c 或者.so 文件放在filelist中,不用加其他选项,等文件多了,还是放在filelist中好

网友(2015-11-12):
回复 网友C:

    请问如果采用three-step simulation,.c文件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2015-12-25):
回复 网友D:

   vcs有three step?

网友E(2020-03-30):
我也是three-step simulation,在运行./simv后告诉我没有添加共享库,大神你接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three-step simulation,在运行./simv后告诉我没有添加共享库,大神你接解决了吗?
...

环境变量LD_LIBRARY_PATH设置了否?指向你的动态链接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