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2-01-11):
各位前辈
       我问及个问题
  1.是否有的PAD须电源供电
2.电源的PAD如何选择,有的PAD在逻辑库中没有,可以用吗?如果用了那些PAD只有一个PIN,怎么办;如果不用那就用逻辑库中有的PAD,但那些PAD没有名为VDD或GND的PIN啊?????

网友:
一切以官方手册为准。自己设计的另说。

网友:
2、电源/地PAD的选择要看IO使用手册,注意区分core power/groud、IO power/ground和Analog power/ground类型,每种电源/地PAD的数量都要计算充分,电源/地PAD和某些模拟信号PAD往往不在逻辑库里出现,因为它们没有逻辑功能。

网友:
建议你通读foundry的IO datasheet再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