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宽金属挖槽的具体步骤

楼主(2012-01-11):
由于宽金属面积较大,所以请教具体的挖槽的步骤
用chop?  还是其它的方法?、
麻烦写出详细的步骤~~~  新手~~~勿怪~~

网友:
chop就好了呀。
看design rule要求的金属最大宽度就好了 按照那个尺寸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chop的话  你不觉得太慢?

网友B:
可以用算的呀,用一个层次A画一个符合你DRC规则的矩形框,然后复制,然后全选A层次和要挖槽的金属层次,然后与非一下,生成层次B,删掉金属层和A,将层次B换成金属层次就可以了,这样稍微快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不错哦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符合规则的做成CELL 到时候调用一排也行。最多层次再改一下 还是快的

网友:
有的工艺有专门的开槽层,直接用开槽层开槽最快,如果没有就用与非比较快

网友:
回复 楼主:

    laker工具中有专门slot功能,只需在tf中定义相关规则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求教举例哪个工艺有开槽层呀?名字叫什么呢?谢谢~

网友:
可以连续挖,好像是挖开第一个后按下F3就跳出一个窗口让你选择,几行几列的,自己算下开多少可以了

网友:
laker 太神奇了。可惜没有 工艺 可以学习一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是LAKER吗?我看Virtuoso好像没这个功能。。

网友:
是virtuoso功能,请研究下F3这个按钮的神奇,很多大神喜欢用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先CHOP了一个 再F3 我这里没有响应
    如果是下了CHOP命令F3 只出来CHOP SHAPE等 没有看见array哎 请问你这里VIR是什么版本的呢?

网友:
以前都是chop受教了,谢谢大侠们

网友(2012-03-17):
回复 网友A:

     TOWER(以色列的) DONBU(韩国的) 我就知道这两个

网友:
用solt layer最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E:

    长见识了~

网友(2025-10-15):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算的呀,用一个层次A画一个符合你DRC规则的矩形框,然后复制,然后全选A层次和要挖槽的金属层次,然 ...

大神,请教一下怎么进行与非操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