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lock_tree的布线是否开si的问题

楼主(2012-01-11):
大家好,你们布线clock_tree时,开si吗?我一直这一点很迷糊,各位能给出开或者不开的具体原因吗?小弟先谢谢各位啊。

网友(2012-10-26):
如果shielding或者double spacing后,SI的影响会大幅下降,开不开就差别不大了
如果按照最小width/space走线的话,开着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