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综合报告和implement报告资源使用不同

楼主(2012-01-11):
使用ISE9.1,由于工程中有使用xilinx的IP,如ram和乘法器,在综合后的design summary中可以看到使用了8个乘法器和几个block ram,但做完implement后却的design summary却看不到这些,只有lut,slices,io等开销,这是什么原因啊,时序仿真也没有问题。

网友:
你在哪里看不到了?再详细点

网友:
这个很奇怪哦,你换高版本的ISE试试看呢?

楼主:
synthesis和map的report中就可以看到,synthesis的report中就用乘法器和ram的使用信息,map中就只有luts,slices,io等使用信息了。

网友:
你用的乘法器是自己手动写的*之类的呢,还是调用CORE生成的?RAM是用BLOCK RAM呢,还是分面式RAM?ISE的属性选项上做过设置没有?

还有,你的这些乘法器与RAM有输出没?会不会MAP时被优化掉了(一般来说这步应该是在综合时去做的)

楼主:
你用的乘法器是自己手动写的*之类的呢,还是调用CORE生成的?RAM是用BLOCK RAM呢,还是分面式RAM?ISE的属性 ...
引用 网友A:

RAM是调用core生成的,采用block memory,在ISE属性中都设置了,ram和乘法器都有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