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encounter 添加 TIELO 和 TIEHI 处理1'b1和1'b0

楼主(2012-01-11):
看教程上有两种方法处理网标中的1'b0和1'b1:

1)用 floor plan -> global net connections,选Tie lo和Tie hi链接到VDD和VSS;

2)用 place -> tie HI/LO -> add, 添加TIELO和TIEHI的cell;

试了一下,第一种方法apply后没有反应,check后仍然有很多warning;手工检查网标没有变化;

第二种方法会在网表中例化一些TIELO和TIEHI的cell,主要是把一些std cell的pin链接到VDD和VSS,但中间层次的一些module的input port
上还连有1‘b1和1'b0,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求教最后的sign-off的网标中都不能有1'b0和1'b1表示的位么?

网友:
只要这些module的port不再连接到std cell的pin就不会有影响。
从ESD考虑,signoff时具有物理实体的基本单元的signal pin最好不要直接连接VDD和VSS,而用TIEHI和TIELO单元来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本来一些cell的pin通过module的port链接到了1'b0或1'b1,encounter直接追踪到cell的pin上添加了TIELO和TIEHI,以前相关的port就留着不用管了就行?

网友: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后端工具是这么处理的,他们把1‘b0/1'b1认作是tie off pins,然后进行连接。

也有的工具让他们先接到VDD/VSS,然后再搜寻接到VDD/VSS的器件端子,然后再加tiehi/lo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版主指点,那就是说sign-off的netlist里纯粹hierarchy的port上有1'b0和1'b1这样的形式也是正确的了?

网友:
    你说的signoff的netlist指的是PR后的么?

PR后的不应该出来呀,不都加上tiehi/lo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指pr后的,就像咱们前面讨论的encouter根据port直接trace到具体cell的pin上,添加了tielo和tiehi,相当于把这个pin与以前相关的port的链接关系断开了,那么这个port就完全成了一个hierarchy的东东,tool因该是不会再处理的了,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但我看我们这里的以前做的片子的netlist是有这样的port上还是有1’b0的链接的

网友:
后端工具只会找instance的pin
如果是不同的模块的ports有这个问题,就要不同模块间核对一下了。

如果孤零零的一个port接到1'b0/1'b1上,估计工具不给处理吧,可以试验一把

网友:
port为 1‘b0 ,1'b1没有意义, 主要是instance pin上的处理

网友:
求问楼主,第一种方式是不是把所有的1‘b1和1’b0直接连到电源上?
第二种方式,是怎么例化TIE cell的?
我只知道有个命令是addTieHilo

网友(2012-06-04):
为什么在astro里connect_tie_cells 不能处理压点上的pin接电源与地的情况,该用什么命令?

网友(2015-08-19):
回复 网友C:

   版主您好,问个问题哈。门级网表中没有1‘b1 0'b0就不用加tie单元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自始至终都没有的话,那这类单元就没有需求,那就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谢谢版主哈  我按照您给的指令加tie单元 总是报警告和错误,然后我查了下DC的门级网表,发现没有1’b1。。 想加也加不上,所以就想知道不加可以不可。。。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去自己加一部份spare单元后再加tieh/tiel试试

网友(2016-08-10):
回复 网友C:

    版主,有个关于填加spare的问题:
      encounter PR在place过程填加spare器件使用指令:createSpareModule -module spare -cell $spare_list和placeSpareModule -moduleName spare -stepx a -stepy  b -prefix spare_spr
      填加tieHiLo器件的指令:
         setTieHiLoMode -cell tie_cells -maxFanOut c -maxDistance d
        addTieHiLo
但是createSpareModule 有个-tie参数,UD中的描述是Specifies tie-high and tie-low cells to add to the spare module.那么是不是可以在createSpareModule指令中通过增加-tie参数,从而替代  setTieHiLoMode 和  addTieHiLo来填加tieHiLo器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对啊,你试试看效果